请教S7-300通信

楼主(2014-08-22):
]各位哥哥,新的S7-300通信,9针插口是不是没用了,连接不上,看到厂家是用网线口通信的,不是再是9针接口,这条数据线怎么制的,在此多谢。

网友A:
适配器上面的那条线可以自制,适配器恐怕不能够自制了。
这条就是交叉线。

楼主:
这条是RS232吧,厂家用的是2头都是网线插口的,PC/MPI适配器RS232这条我有,插了并不能通信,厂家说现在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