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欧姆龙PLC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8-22):
请教各位前辈帮忙看看,我这段程序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为什么只有正转没有反转呢,PLC是欧姆龙CP1H的,我100.00接的步进驱动器脉冲信号,100.01接的驱动器方向信号。哎第一次用欧姆龙的控制器,看说明书看得我头晕眼花,三菱PLC的话一个PLSY就结了。

网友A:
程序没问题呀,你的方向信号线接错了是100.02
下载积分:+5(lxklz1140) 真诚感谢!

网友B:
方向信号接100.02,1楼给出了图表,你看看,100.01端口是脉冲输出1的脉冲,不是方向。
下载积分:+5(lxklz1140) 热心助人!
相信自我!

楼主:
哦,那谢谢两位了,我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