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3):
我现在有4快带RS485协议接口的仪表,现在想用一个PC同时读4块表里的数据,有什么方法吗??最好不要通过VB或其他的编程实现,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直接读呀?硬件这块还需要什么?

楼主:
各位大侠有知道的吗?帮帮忙!!很急的

网友A:
都要自己编程才行的

楼主:
用多串口卡和组态软件可以实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多串口卡和组态软件可以实现吗??

brother一个串口可以带多个仪表的,前提是协议一样,组态软件可以轻松实现通信

楼主:
楼上的,一个串口是可以待多个仪表的,可问题是组态软件怎么能够确定每一个仪表的地址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一个串口是可以待多个仪表的,可问题是组态软件怎么能够确定每一个仪表的地址呢?

先向你确定几个问题,4个仪表是相同的吗?仪表的通信协议是什么?我现场的设备用modbus协议一个串口带32个仪表,modbus最多好像一个主站可以带两百多个从站,一般在仪表的设置里面可以设置通信地址的,组态王就可以根据设置的这个地址跟仪表通信。

网友C:
再怎么也要写根据协议才能读数据啊,还是要写

网友D:
VB应该可以,而且成本较低!!

网友E:
VB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