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过以太网连接多台PLC的问题

楼主(2014-08-23):
WINCC通过意外网连接了多台完全一样的PLC,PLC一起所控制系统之间相互独立,每台PLC的I/O点完全一样,怎样用一个画面去选择性的监控一台PLC的内容。比如说1#plc地址 192.168.0.11 2#plc地址 192.168.0.12 3#地址192.168.0.13等等 每台PLC定义的 I0.0都一样,如何用一个I/O域来选择性的监控一台PLC的I0.0 。比如说 做个按钮,点击1#按钮 此I/O域对应1#PLC的变量I0.0,点击2#按钮,此I/O域对应2#PLC变量I0.0

网友A:
4个按钮分别给一个变量赋值,IO域链接一个中间变量,然后再IO域的事件脚本中使用Switch来读取。
例如: switch(num)
case 1: 中间变量=gettag(1号变量);
break;
case 2: 中间变量=gettag(2号变量);
break;
case 3: 中间变量= gettag(3号变量);
break;
case 4: 中间变量=gettag(4号变量);
break;
Good Luck~

网友B:
多台PLC通过BCNet-S7MPI实现与上位机的链接,至于你说的画面,用脚本可以实现。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网友C:
可以把多台PLC做到一个WINCC项目里,也能实现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