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LAN数据线怎么接法

楼主(2014-08-23):
西门子型号:6ES7 174-OAA10-OAAO,请教用LAN插口通信,这条LAN线怎么接的,自己能不能接? 谢谢。 [upload=1] [upload=1] [

网友A:
普通网线就行。直连。

楼主:
LAN对应的协议是什么,为什么会报错288:59,输入的站点地址不完整,请填写所有输入域,选择节点地址,机架 0 ,插槽2,这有没有错?我记得以前用COM口是这样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