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能与op320-A通信吗?

楼主(2014-08-23):
如题,有谁成功过。

网友A:
你得问op320-A的生产厂家,支持FX3G不,或者有它的驱动没。

楼主:
问了,他们说支持FX3G,不知道能不能支技FX3GA。

网友B:
感觉应该没问题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他们说支持FX3G,不知道能不能支技FX3GA。
FX3G和FX3GA通讯格式一样的。

楼主:
我反复测试过,都要没成功过。我想不是OP320-A的问题,因为它能和1S/1N通信。

网友C:
用的是信捷吗?好像是可以的

楼主:
如果可以,那位能提供一下通信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