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 FX2N与 intermec 打印机连接问题

楼主(2014-08-23):
我们有一台小型的打印设备,是用FX2N 与 intermec 条码打印机直接连接的,但我不知道怎么编写程序让这个打印机工作起来
比如,我想让条码打印机打 123456789 ,我应该如何编写这段程序,有了解可以指点下 ,先谢过!

网友A(2015-04-19):
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B:
我也不懂,我也想学习,求大神帮忙

网友C:
要與外部設備聯結不外乎
一, IO
二, 通訊
一般最好和客戶談好,要打什麼字,由外部設備編寫,PLC只要控制何時打,何時打完....也就是由IO控制
如果客戶不願意,那恭喜你,你要先搞懂你的外部設備的通訊介面,和通訊協議...那就很有.....成就感了...

网友D:
打印机一般接受的是ASII码的数据,用RS指令发送ASII码值就可以,123456789也要转换成ASII值发送,波特率,数据位设置对就可以,以前用过松下的,三菱的应该一样,经验分享,试试,我也是新手

网友E: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F:
我是来学习的,我也在做这个,好伤脑经
三菱 FX2N与 intermec 打印机连接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