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随卷经线性输出

楼主(2014-08-24):
我用三菱Q系列PLC控制一台伺服电机转矩随卷经线性出,转矩50--260N,对应卷经D150--300mm,试了很多种方式编程都没能实现,请教大师指点。

网友A:
什么样的控制方式?
这是何种应用?还要变转矩?试了那些方法?来、说说

网友B:
需要即时算出卷径。这个即时可以是100MS左右。需要已知材料均质,需要已知材料换算密度。KG/M。安装张力传感器作为反馈信号。还有一些初始惯量,净摩擦力。。。。现场调整。

网友C:
主要还是需要张力传感器做反馈,然后让PLC控制旋转速度。
请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