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0ip 按键无反应

楼主(2014-08-24):
请教各位:
用威纶通tk6070ip 按任何键都无反应,是新屏,和PLC通讯没问题,是不是第一次使用前要初始化

网友A:
现在去一个客户那,在路上,说也是说这个型号的屏有按不动现象,用了一年,去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B:
换个24v电源试一试

网友A:
哦,原来是自己把屏压坏了。

网友C:
触摸板问题或接触不良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D(2014-10-28):
可以用鼠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