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FX1N接松下A5伺服问题!

楼主(2014-08-24):
请教一下各位:
FX1N接松下A5伺服要不要加电阻,或者不加电阻是不是OPC引脚要接24V
我的接法是:Y0直接接3脚(PULS1) ,Y4直接接5脚(SIGN1)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可以不接,A5有内置电阻,看看A5使用手册

网友B:
看手册,上面有接线图
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