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个输入信号,20个输出信号,选择哪个型号PLC

楼主(2014-08-24):
310个输入信号,20个输出信号,都是数字量,选择哪个型号PLC呢?

网友A:
三菱q
下载积分:+5(adidas) 感谢指点

网友B:
输入输出点数比例很失调呀 三菱Q系列,欧姆龙CJ1系列,西门子S300都行
下载积分:+5(adidas) 非常感谢指点!主要输出 ..

网友C:
大中型的才行,小微型的不支持那么多输入点,好像才256
论坛先锋

网友D:
引用楼主adidas于2014-08-24 16:28发表的 310个输入信号,20个输出信号,选择哪个型号PLC :
310个输入信号,20个输出信号,都是数字量,选择哪个型号PLC呢?
永宏PLC
¤ 单机I/O扩展后最大512点
简单介绍
FATEK永宏PLC 40点FBs-40MA/FBs-40MAR2-AC FBS-40MA产品说明: 24点24VDC数字量输入(含8点20KHz) 16点(R/O/T/J)数字量输出(T/J机型具8点20KHz)内置1个RS232/USB通讯口(最多可扩至3个) I/O可扩展,万年历选配;固定端子台
剩下的就加X点输入就行了
看看这里:
永宏PLC快速选型指南
永宏PLC快速选型指南

网友E:
如果就数字量控制的话,当然选择经济型的啦,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F:
用Q的吧,Q00UJ 才一千多,,,再加几个IO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