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X Works2编程的问题,请大婶指导

楼主(2014-08-24):
今天修改程序出现了个难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程序有输入没有输出,具体件附件图,请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给回啊,指教指教啊

网友A:
程序写进去没有!

网友B:
图片太小了,
图片状态显示是没有变换后写入PLC中。

网友C:
图片太小了, +1
图片状态显示是没有变换后写入PLC中。 +1(目前看到是沒有編譯寫入)

网友D:
状态从监视改成写入吧

网友E:
可能出现重复输出,你找找程序里有没其他置零输出

网友F:
看看程序中有没有M8034,
如果有,再看看有没有接通
如果有且接通那么把这个M8034去掉就行了
自我解救

网友G:
改成一致,才能修改啊,进入监控写入模式,检测选型是不是变换后写入,如果是,直接按F4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