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X Works2编程的问题,请大婶指导

楼主(2014-08-24):
今天修改程序出现了个难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程序有输入没有输出,具体件附件图,不会直接发图,请指教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现在想要用DEVELOPER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输入有 了但是没有输出,再加一个输出点并联的话,哪个输出点就会有输出,但是这个输出点还是没有输出,不知道哪里写错了还是怎么的,自我检查程序了好几遍应该没事啊,还是我才疏学浅犯了小错误没发现。。。

网友B:
你的輸出點是否重複使用?另圖片無法看清楚,是否能上傳你的工程文件?

网友C:
看不清楚图啊,--------------------------

网友D:
注意双线圈!

网友E:
这里面大叔比较多
大婶比较少哦

网友F:
图片太小了,看不清楚呢,

网友G:
应该是双线圈,你在程序里重复的用了 比如2个 Y0 线圈了 就 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