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三菱伺服

楼主(2014-08-24):
小子刚开始自学伺服,下面两张图片里的程序伺服反转哪个是对的,采用的是脉冲+方向控制,是在脉冲前面加个负号还是给控制方向哪个输出口(y3或y4)高电平,请各位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哦!y0输出脉冲,哪个不是通过y3得电来决定伺服电机正反转的吗?那样应该不算双线圈输出吧

网友A:
楼上的哥们你还是把书好好看看,或者有可能的话做个实验,

网友B:
当给出的脉冲数负数时,电机会反转,不需要驱动方向信号

楼主:
请问一下如果不加负脉冲,是正脉冲+驱动方向信号伺服电机能不能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