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多用动作开关的使用

楼主(2014-08-24):
我现在要做一个画面切换开关,需要在一个开关设置多个判断条件,在按下开关时根据不同切换到对应画面,应该如何来做?我用的时GT2软件,GT1030的屏,我用多用动作开关做不了。

网友A:
在PLC上設條件式
M0
---||---|---[= D0 K1 ]-------(M1) 畫面1
|---[= D0 K2 ]-------(M1) 畫面2
|---[= D0 K3 ]-------(M1) 畫面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