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5):
最近在画安装板布局时,为了使整个元器件在安装板上比较均匀分布

把接触器和热继电器横着画了,安装师傅说,重来没有这种装法。

请问国标中是否有这方面的规定不允许接触器横着装?

接触器 CJX2-0910, 热继电器 NR2 .

网友A:
真没见过,连手工作坊出的都没见过
天行健

网友B:
建议调整一下,上进下出比较好。

网友C:
可以,等于你站着也能吃饭,只不过是布局走线合理性与美观问题

网友D:
我这边有几台数控车床就是横着装的。

网友E:
横竖不影响使用,但视觉及故障排查可能不便.个人感觉.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肥仔米

网友F:
建议不要横着放,因为产生飞弧会引出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不要横着放,因为产生飞弧会引出短路

敢问竖着放产生的飞弧就不会短路了吗?

网友G:
:接触器不能横着安装,因为触点上的灭弧罩的通气空是上下安排的,电弧产生热空气向上流动可吹灭电弧,横了空气不好流动,不利灭弧。
  • 下载积分:+1(注册中心) 热心助人!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触器不能横着安装,因为触点上的灭弧罩的通气空是上下安排的,电弧产生热空气向上流动可吹灭电弧,横了空气不好流动,不利灭弧。

    谢谢,点睛之笔,学习了。

网友H:
    可以横着装的,一般空间小上下不好走线只有左右走向了

网友I:
       你说闯红灯可以闯不,可以;你花线可以做动力线不,可以;你说接触器可以横着用不,可以;

网友J:
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明知是不妥,但碍于工程量,而采用。就像搭电动车,明知不安全,但为方便,坐下也无妨。

网友K:
不横装是有道理的 电弧也受重力影响
谁见过配电房刀闸横着装的

网友L:
我公司从德国过来的机器就有横装的,接触器是金钟默勒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不横装是有道理的 电弧也受重力影响
谁见过配电房刀闸横着装的
接触器应该可以不考虑重力影响,刀闸要考虑,因为工作方式不一样

网友N:
没有见过,看眼了

网友O:
电工本身就是高危行业,一定要按照常规标准配盘布局,否则会害人害己!

网友P:
对于灭弧没做过研究,但这样横着叠放肯定影响散热,电气都怕温度高,影响寿命会带来安全隐患。
就像司机醉酒开车一定会事 这个命题。

网友Q:
说不能的说明见识少,前两年就见过横着安装的,而且还是进口的。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R:
有见过中继横着安装,功率大的没见过

网友S:
学习了,平时都没这么想过装电箱

网友T:
飞弧与美观暂且不说,就接触器在设计时考虑铁芯重力方向,边缘摩擦系数等,长期这样使用不但噪音增大,机械卡死,铁芯偏移引起触点接触不良。另一影响就是易被同行拍砖

网友U:
我见过阿特拉斯空压机里面的,abb接触器就是横着放的,使用了几年,没有问题!

网友V:
小日本的贴片机就有横着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