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DDRVI指令下,加减速设置

楼主(2014-08-25):
M8000 ------- MOV K 5000 D8348
MOV K5000 D8349
X0 ------ DDRVI K20000 K5000 Y000 Y003
X1 ------- DDRVI K-20000 K5000 Y000 Y003
加减速没起到作用,是否是哪里写的不对,请指教下,谢谢

网友A:
不同PLC的地址不一样。
FX3G、FX3U如下:
注意,在FX3G、FX3U中不同Y的地址不一样。
FX1S 1N加减速都是D8148。
还有,你要用MOVP的方式,或者M8002当条件。否则就是每个扫描周期都写D8348 D8349一次,这样一直写,会出问题的。
所以,检查PLC型号,检查对应的Y,再把M8000改M8002。或者发脉冲的数量多一些,频率高一些。然后再试。
如果还是不行,就可能是PLC质量问题了。

网友B:
发完脉冲只需4s,而你的加减速时间是5s,一直在加速,就没减速的过程
下载积分:+1(chm130527)

网友C:
以前不知道fx1N FX1S也可以设置加减速时间,现在学习了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