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三菱plc—fx系列时间问题在线跪等

楼主(2014-08-26):
求助各位大神,如何用plc输入信号通断时间长短,来修改plc程序的某个时间!比如用 x1来延长和缩短y1的工作时间!如有疑问请加QQ:551633220在线跪等!!

网友A:
D0就是你要的延时时间。和你的题有点区别是X0控制时间。
下载积分:+2(王伟峰) 真诚感谢!

网友B:
参考此图,示教定时器指令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