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2DA模块,输出电压不对

楼主(2014-08-26):
师傅们好,我用一台FX3U的PLC+FX2N-2DA的模块,程序还是跟以前一样,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往数字量里写入负的值,比如:-1000,那按道理它也应该输出一个-2.5的电压才对啊,但模块确实是输出了一个10V的电压。如果我往里写入数字量,比如+1000,这个时候,它是对的,确实也输出了2.5V的电压,按图,把IOUT跟COM也短接了。兄弟们帮忙啊,我换个通道也是一样的现象啊,是模块不好了?还是我的接线有问题?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吧,早抄过来,修改寄存器而已。。。
求解答,谢谢。

网友A:
三菱这个模块,支持0-10v,没有负的,

楼主:
确实是没有-10V,三菱这个4DA跟2DA,没有一样是可以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