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台达PLC问题 求救

楼主(2014-08-26):
我用 台达PLC EH3系列 控制4个 台达伺服电机 为什么我用ZRN DRVI指令单独驱动每个轴 会发现第一次正转 第二次反转 这是为什么啊 请教高手

网友A:
你看一看伺服控制器是不是用了绝对方式。

网友B:
果断换品牌,台达EH3 定位这块BUG超多! 谁用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