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三相380V输入,三相220V输出

楼主(2014-08-26):
我们公司买了一台新时达的变频器,今天去试机的时候,我按照厂家他们提供的参数,由于特殊原因将三相380V输出改成了三相220V,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却发现15Hz的时候电压达到了280多,我就是问一下有没其他变频器的厂家有这样的参数设置的?真的是第一次见,但是他们变频器内部监控电压显示的数值只有几十伏,为什么测量的和变频器的内部数值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呢。

网友A:
没见过有这样的变频器,莫非是特殊订做的?见过单相输入220V 输出三相220V的,表测电压与变频器内部显示电压差别是有的,表测的是相间母电压,变频器显示的是输出实际电压,个人理解是这样吧
有这样的变频器,里面有一个参数可以设置50V-660V的电压的。谢谢的你回答。

网友B:
个人理解,变频器输出不是正弦波。而我们一般使用的万用表测量值是依据正弦波来测出的。

网友C:
可以调的吧。

网友D:
只要变频器有此项设置就成!!输入是3相380输出完全可以是3相220。

网友E:
万用表好像只能测量45HZ以上正弦波交流电 变频器输出的电不完全是正弦波,好像是PWM波形 和载波信号 除非你万用表功能非常强悍 不然测量出来的电压是不对的 因为频率变化 电压也会变化,不对之处多多见谅
学到东西了,谢谢

网友F:
只能测量45HZ以上正弦波交流电!所以不准确

网友G:
有一种变频器,单相输入220V 输出三相220V的

网友H:
變頻器輸入380V50HZ 輸出200V50hz 可以的 只可以控制電機
一般市售三用電表只可以量測47~63HZ的載波 要買好點的三用電表 勾式電表

网友I:
有用过,只要设置输出
最高电压为220V,就行

网友J:
你用的是数字式的万用表吧,在测量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时,应该用指针式的万用表测量比较靠谱。

网友K:
换指针式的万用表试试,如果还是280,那就慎用了。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L:
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伭波,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即使有值也不准

网友M:
我见过的变频器都可实现输入3P380V,输出3P220V。不知道为什么奇怪呢?万用表去测变频器输出电压,只有真有效值的万用表测出来的才比较符合实际,一般市售的不管指针或者数字的仅用于参考,意义不大。变频器上本身就可以显示输出电压,为嘛要用表去测?
用变频器只要设好电机参数,几乎没见过烧电机的。
其实我是第一次用这参数,怕输出的是380V电压直接把电机给烧毁了,所以想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N:
普通数字万用表,测量的不准确,
如果有条件,用数字示波表或者直接示波器。

网友O:
  没见过有这样的变频器,莫非是特殊订做的?见过单相输入220V

网友P:
把转折频率对应输出电压设置为60%,同时变频器容量加大,不然变频器会报过载。
高手求教一下,转折频率是什么意思?变频器容量加大?难道变频器里面有参数设置?

网友Q:
用三菱的呀,3相200V进,三相200V出

网友I:
我以前做过类似的,把变频的最高输出电压限制成220V

网友R:
没见过此类变频器,有可能真的很特殊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S:
楼上说的有道理,换指针万用表试试,频率低的时候电压也会低,但是我们的万用表测出来是不准确的。

网友T:
最高电压为220V,就行

网友P:
是可以这样的,你的万用表可能不准确,你不用监查电压,看电流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就行了。运行半个小时看看电机发热情况。

网友P:
应该是万用表测量不是真识电压。

网友U:
西门子V20供电380V,输出达400V,应该不是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