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C24NR4 485 MODBUS RTU 通信,数据接收问题

楼主(2014-08-26):
使用G.INPUT指令接收,读取数据帧发送正常,但是发送完成后,接收请求信号X0A没有响应,INPUT指令不能从缓存区读取数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几天调试终于发现问题了,

网友A(2014-11-25):
你好,我现在也是这样配置,可是发送的数据正常,返回的数据也正常,就是PLC出错,你是怎么解决的呀!418332834,可以加我QQ吗?

网友B(2015-02-07):
兄弟能将你的程序发个我看看吗,653577543QQ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