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换刀故障

楼主(2014-08-26):
各位大师们:沈阳数控车床换刀时间过长,我把力矩电机拆下后电机可以转动,可是刀塔就是不转动,,我把负载端联轴器用东西搞动后,装上去,就可以转动了,不过过上一天左右又是这个问题,请问这个是不是刀塔内部机械问题呀,这个刀塔的机械原理是怎样的,能够说一下吗?

网友A:
是不是联锁或联动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发信盘出问题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你加点柴油到刀塔里面洗洗!估计你们很久没有加油到刀塔里面了,没别的问题的!或者把反转锁紧时间调短

网友D:
是蜗轮蜗杆的问题,不是搞机械的就不要去玩了。

网友E:
哪里可以加油的都加进去看看,还不行果断拆开看看,如果没信心就干脆换个,再就是请专业的人来

楼主:
反转锁紧时间在哪调呀,这个好像是软件设置的吧,把刀塔打开是要时间的,而且里面有很多的电线,就是刀位号信号,一个码盘,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电磁阀呀,在刀塔转动时听到一个响声咔啦就到位了,昨天搞动一下,可以用了,现在又不行了,不想拆开它,太费时间了,

网友E:
机床有没有报警号?

楼主:
有报警号A00000刀塔换刀时间过长,刚才取下了电机与蜗轮的装置,发现轴承坏了,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更换后再装上去看还有问题没有,先这样算了吧。

网友F:
时间长了就是这样子。全部拆开清洗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