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J2M CPU12

楼主(2014-08-26):
第一次接触这个PLC
请问输入输出地址怎么分配定义的??/?
W
H
代表什么
急 和三菱类比下 中间继电器 数据寄存器 都怎么表示
多谢了~~~!!!!!

网友A:
三菱中间继电器M~数据寄存器D
欧姆龙中间继电器W,还有外部没有的IO那种~
数据寄存器貌似也是DM,还有EM。。。
HR就是代表保持继电器,它的作用就是断电后再送电,也会保持住原来的通断状态。
SR(特殊继电器)区域(SR236~SR299)
每个型号貌似不同呀,楼主翻手册吧
菜电

网友B:
w相当于三菱的m
h掉电保持的
数据区dm dm 系列不一样都对应三菱的d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2015-08-06):
欧姆龙CJ2M系列是不是自身不带有IO口需要扩展模块

网友D:
有的带,有的不带IO

网友E:
官网有编程手册和操作手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