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6):
一台英威腾CHF100  4kw  变频器充电电阻和继电器烧坏,更换后,挂一台电机试机正常,但第二天再试机时,出现死机现象,(显示屏有显示,但键盘操作不了),请教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按键盘膜坏了。

网友B:
英威腾不是自称国内行业领导品牌吗?会出现这种状况?玩过深圳普传的就出现上述现象,拆开机把连接键盘的排线两端都插拔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屏幕有显示说明5V电没问题,CPU没问题,应该不是死机,只是按键的电没过来面板而已吧。

网友D:
可能是超压或者过流保护......变频器选择了最高等级保护........

网友E:
垃圾货   面板 经常坏的  我这里都换了好几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垃圾货   面板 经常坏的  我这里都换了好几台了!!

谢谢,插上外引键盘就可以了,主机键盘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英威腾不是自称国内行业领导品牌吗?会出现这种状况?玩过深圳普传的就出现上述现象,拆开机把连接键盘的排线两端都插拔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