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十几个步进电机工作?怎么选型?

楼主(2014-08-26):
最近有客户问我,控制十几个步进电机工作?有定位控制。讨论下有什么好的方案?怎么选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类似的项目。就以每个都独立位置控制来评估。

网友A:
要有动作流程图才好选型

网友B:
我也想知道一下

网友C:
这个要看动作实现什么功能,还有就是动作的重复性。这些定了才能定出用什么方案。

网友D:
有带RS485的步进驱动器么?如果没有且控制要求精度不高且同时性不高时,用PLC脉冲口复用应该也行吧使能用PLC点控制,脉冲口并联,

网友E:
这要看是不是没个电机都要实现位置控制?
以每个为位置控制来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用总线式步进驱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总线式步进驱动就行!
何种牌子,总线怎么控制,用MODBUS 吗?

网友C:
步科的驱动器就可以

网友C:
13个步进做的设备用的就是步科驱动器

网友G:
总线,CC-LINK(32轴),SSCNET III(16轴)应该都可以实现。

网友H:
用永宏PLC,
机械臂

网友I:
十几个轴的话 建议楼主走总线的方式,ethercat通讯算是比较成熟的了 我前端时间是控制6个轴 用ethercat,基于以太网,速度快,当然你的PLC要足够强大,能带动十几个轴才行
做好自己

网友J:
步进电机的话,用三菱Q系列的定位模块就搞定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步进电机的话,用三菱Q系列的定位模块就搞定了呀。

能带多少轴?简单介绍下

网友K:
我搞过控制5轴的,是用松下PLC写的,屏是用的台达的,十几个步进,你可以用CAN 总线控制。你可以试试,我没有搞过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搞过控制5轴的,是用松下PLC写的,屏是用的台达的,十几个步进,你可以用CAN 总线控制。你可以试试,我没有搞过总线。。。。。。

松下最新的PLC FP-XH也只能带6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总线,CC-LINK(32轴),SSCNET III(16轴)应该都可以实现。

能否简单介绍下,做法?

网友L:
用欧姆龙CP1H也可以,单台控制4轴,5台就可以控制20轴,每台PLC之间用485通讯,比较经济实惠,我用过3台控制11轴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欧姆龙CP1H也可以,单台控制4轴,5台就可以控制20轴,每台PLC之间用485通讯,比较经济实惠,我用过3台控制11轴

数据传送量大不?用了主从通讯吗?效果如何?

楼主:
是个好办法,联网控制用几台,最经济实惠。总线没用过,几台走485.串行连接以前确实研究过。

网友M(2014-10-02):
can open bus may be can used for over ten step motors

网友N:
用步科的总线吧,以前用过!

网友O:
OMRON的CJ2M+NC413.可带好几十轴

网友P:
以前看过一个 多个plc之间用 can 通讯
脉冲控制各个伺服
比较经济
用步进电机一般也不会考虑 Q系列plc等 总线型控制对吧

网友Q:
可以用三菱的Q系列PLC+QD75定位模块,我们都是控制十几二十个步进伺服电机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可以用三菱的Q系列PLC+QD75定位模块,我们都是控制十几二十个步进伺服电机的。
QD75好像最多控制四轴吧。用多个???

网友Q:
对呀,根据需要该用几个就加几个,最大可以控制96个轴。

网友S:
用stm32f103吧

网友T(2014-11-04):
1.工控机+运动控制卡(3张六轴的)这个我做过
2.中型PLC+几个4轴定位
3.小型PLC几个并联(用过两个CP1H做过,但PLC间实时性不高,基恩士的也做过)
4.总线控制(etherCat最快100M,但步进驱动器没见过,有的话也很贵,canopen是1M,也有用的最多的,还有就是普通
RS485速度最慢,实时性不高可用)
5小型PLC+2个4轴定位(如CP1H可带2个四轴定位=12轴)
下载积分:+1(renzhe) 真诚感谢!

网友U:
好点的就用东方步近电机!

网友V:
用信捷的有一款PLC,不用扩展,一个CPU就能控制10个轴

网友W:
XCM系列60点可以有10个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