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6):
直流电路中怎么测量毫安,4-20mA

网友A:
在电路中串连啊

网友B:
一般是数字万用表,调整好对应档位,串在电路中就行了。

网友C:
有钳流表,不过价格实在是猛,单位报销的话可以考虑
天行健

网友D:
一般万用表都具备这样的功能,只是在使用前确定表棒插入位置和表盘位置、倍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万用表都具备这样的功能,只是在使用前确定表棒插入位置和表盘位置、倍率。

虽然万用表可以测量,但在维护过程中尤其是抢修中钳流还是值得拥有的,节省时间,不必在拆线接线中搞得筋疲力尽又浪费时间,还减少了端子的人为损坏
天行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钳流表,不过价格实在是猛,单位报销的话可以考虑

直流电流能用钳流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直流电流能用钳流表?

大惊小怪,还有直流电流互感器
天行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惊小怪,还有直流电流互感器

查了一下,还真有直流钳形表。
看来我真 OUT 了

2. SPECIFICATIONS
2.1 Electrical Data
(All accuracies stated at 23°C ± 1°C)
LH41
Measuring Range............... 0 - 40 A DC or AC pk
Autoranging........................ 4A / 40A
Resolution.......................... 1 mA in 4 A range
                                            10 mA in 40 A range
Accuracy
Basic Accuracy .................. ± 1.3% rdg ± 5 digits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 ± 0.05% of rdg / °C
Frequency range................ DC in DC
                                           40 Hz to 400 Hz in AC
Overload capacity .............. 150 A
Dielectric strength .............. 3.7kV RMS. 50 Hz 60s
(EN61010-2-032 Cat III, 300V Pollution Degree 2)

网友F:
怎么没有直流钳表呢,我自己就有一个fluke的,带测直流的钳表比单独测交流的贵好多.

网友B:
有直流钳形表的。但小电流的直流钳形表,最好是用高精度的。

网友G:
见识了,我也out了。

网友H:
直流钳形表早都有了,只是我们的国校没有收入教学大纲而已。
霍尔传感器在这个领域的应用有独特的优势

网友I:
我使用0~20ma直流点半接入测量很准,就是麻烦了。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