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6):
自己有个低音炮几年了,感觉音质不好了,自己想diy一个功放板!各位高手有没好点的介绍一下!功放管要效果好的!

网友A:
虽然这个我以前也搞过,但是有一些忘了(没有跟上时代)。
这个低音炮,我觉得关键问题还是在低音扬声器的选型和设计,光就几个功放管不一定能够解决音质问题。
这个低音功放需要功率够大,一般需要100W以上的功率。当然还得看具体扬声器的功率匹配了。
这里都是一些工控上面的交流,你这个问题不是在这里讨论的,见谅。

网友B:
感觉功率余量大一些,音质有明显提升,但同时喇叭过载的可能性也大了,这一方面主要还是调试。再就是通道上的耦合电容也是主要调试对象。再就是电源容量一定要大,能跟的上瞬时大功率和连续性瞬时大功率。
天行健

网友B:
有设计较好的箱体和相匹配的喇叭也是很重要的
天行健

网友A:
感觉论坛中也有同道中人,可以这样说20多年前,我基本把精力和财力都化在这个上面,周围朋友的音响基本都是我给做的。
我是从3DD03(15)做功放管开始,后来出现了STK439/465/4191/4192这些三肯公司的厚模集成块也做过不少,还有那些2030相对小功率的。
最后来是用三菱、东芝管也做了几台,也可以算是初级发烧友。
那时就是自己做机箱,用音响纸贴面,自己做线路板(三氯化铁)。光把原理图做成印版图都需要化费几天时间(全是手工活),找元件、焊接、调试、验证、这样下来基本上拿出东西需要个把月时间(业余时间做的)
我还是很感恩那些时光的,因为有了前面的历练,才会使我以后的工控道路上走起来比较容易一些。一个挺简单的例子,焊一个9针插口之类的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平时对问题的判断也会深一些,碰到一些模块、电源故障也不至于很担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论坛中也有同道中人,可以这样说20多年前,我基本把精力和财力都化在这个上面,周围朋友的音响基本都是我给做的。
我是从3DD03(15)做功放管开始,后来出现了STK439/465/4191/4192这些三肯公司的厚模集成块也做过不少,还有那些2030相对小功率的。
最后来是用三菱、东芝管也做了几台,也可以算是初级发烧友。
那时就是自己做机箱,用音响纸贴面,自己做线路板(三氯化铁)。光把原理图做成印版图都需要化费几天时间(全是手工活),找元件、焊接、调试、验证、这样下来基本上拿出东西需要个把月时间(业余时间做的)
我还是很感恩那些时光的,因为有了前面的历练,才会使我以后的工控道路上走起来比较容易一些。一个挺简单的例子,焊一个9针插口之类的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平时对问题的判断也会深一些,碰到一些模块、电源故障也不至于很担心了。

那时候用555做个脉冲发生器就开心的不得了了,现在再也没有那时候的快乐了,谁还天天闲了搞一下那搞一下这,现在的我生活所迫。已经很久没做想做的事了。就连朋友请我去一下电视之类的,都没那个心情了
天行健

网友A:
我还记得第一次用这个时基电路的情景,由于当时不是很理解这个电路,把那个积分定时器电容器选择的过大(且电容还存在漏电),很长时间3脚都没有输出,把我急的够呛,我是做开机延时扬声器包含的,后来仔细看了电路说明才知道其中的原因。
生活所迫是一个问题,但是请不要放弃这个爱好,这对以后走工控之路会有帮助的,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论坛中也有同道中人,可以这样说20多年前,我基本把精力和财力都化在这个上面,周围朋友的音响基本都是我给做的。
我是从3DD03(15)做功放管开始,后来出现了STK439/465/4191/4192这些三肯公司的厚模集成块也做过不少,还有那些2030相对小功率的。
最后来是用三菱、东芝管也做了几台,也可以算是初级发烧友。
那时就是自己做机箱,用音响纸贴面,自己做线路板(三氯化铁)。光把原理图做成印版图都需要化费几天时间(全是手工活),找元件、焊接、调试、验证、这样下来基本上拿出东西需要个把月时间(业余时间做的)
我还是很感恩那些时光的,因为有了前面的历练,才会使我以后的工控道路上走起来比较容易一些。一个挺简单的例子,焊一个9针插口之类的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平时对问题的判断也会深一些,碰到一些模块、电源故障也不至于很担心了。

这老兄和我的发烧经历一样.....后来也玩上胆机了...火牛也是自己绕的......超好玩.......如果只是超重低音想沉点不考虑中,高的平衡性就把直流负反馈做深点.....(OCL后级放大电路),,现在逼于生活没玩了好久了....相信DIY过功放的控友们都会认识到功放和变频器的电路差不多.....所以修起变频器来就得心应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论坛中也有同道中人,可以这样说20多年前,我基本把精力和财力都化在这个上面,周围朋友的音响基本都是我给做的。
我是从3DD03(15)做功放管开始,后来出现了STK439/465/4191/4192这些三肯公司的厚模集成块也做过不少,还有那些2030相对小功率的。
最后来是用三菱、东芝管也做了几台,也可以算是初级发烧友。
那时就是自己做机箱,用音响纸贴面,自己做线路板(三氯化铁)。光把原理图做成印版图都需要化费几天时间(全是手工活),找元件、焊接、调试、验证、这样下来基本上拿出东西需要个把月时间(业余时间做的)
我还是很感恩那些时光的,因为有了前面的历练,才会使我以后的工控道路上走起来比较容易一些。一个挺简单的例子,焊一个9针插口之类的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平时对问题的判断也会深一些,碰到一些模块、电源故障也不至于很担心了。

3DD15D你都玩过,看来是老姜了。

网友D:
玩这个电源是关键,减少电源内阻是捷径。整流用分立高速整流大功率二极管减少内阻,滤波用大容量高速电容,变压器电压提高一点动态就会大一点,反馈电阻调小一点音质就好一点但音量就小一点,音源用CD音质也会好一点,音源用CD同轴加解码器音质会更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老兄和我的发烧经历一样.....后来也玩上胆机了...火牛也是自己绕的......超好玩.......如果只是超重低音想沉点不考虑中,高的平衡性就把直流负反馈做深点.....(OCL后级放大电路),,现在逼于生活没玩了好久了....相信DIY过功放的控友们都会认识到功放和变频器的电路差不多.....所以修起变频器来就得心应手......

是的,不错。确实是这样,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通过这些历练,修理器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会感觉得心应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玩这个电源是关键,减少电源内阻是捷径。整流用分立高速整流大功率二极管减少内阻,滤波用大容量高速电容,变压器电压提高一点动态就会大一点,反馈电阻调小一点音质就好一点但音量就小一点,音源用CD音质也会好一点,音源用CD同轴加解码器音质会更好一点。

是的。实际上可以将此经验应用到工控很多场合中。

网友E:
买一个把,淘宝套件大把的,

网友D:
喜欢听音乐韵味最好玩胆机,我喜欢30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