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7):
各位好:我想利用三菱AD模块,制作一段温度调节程序,不知各位有没有比较好的,成熟的建议。
1.要求:1.0~10min,温度控制在140~150℃;
          2.10~20min,温度控制在150~180℃;
          3.20min~2hr,温度控制在180~190℃;
2.加热器:共有三组-MC1,MC2,MC3
3.主要是利用MC1,MC2,MC3去控制与调节温度。
以上,请各位给出些建议。我目前自己也在编写调试中,弄完会把自己的晒出来~~

网友A:
用自整定或PID来做,再不是就自己编一段微积分和刷时间和比较的精度高的控制程序!

网友A:
但按你的要求不高就用自整定吧!

楼主:
自整定?是温度模块里面自带,还是别的呢?PID,我这边是普通电磁接触器,能用吗?你能把你之前做的,晒个出来?

网友B:
电磁接触器调节不了的

网友B:
硬件太简单,这样控制温度很难实现,温度范围很大

网友C:
引用楼主coolnetjun于2014-08-27 12:22发表的 三菱PLC温度调节程序编写 :
各位好:我想利用三菱AD模块,制作一段温度调节程序,不知各位有没有比较好的,成熟的建议。
1.要求:1.0~10min,温度控制在140~150℃;
          2.10~20min,温度控制在150~180℃;
          3.20min~2hr,温度控制在180~190℃;
2.加热器:共有三组-MC1,MC2,MC3

提出幾個問題,參考一下
1.AD模組如何讀取溫度?
   一般會需要特殊模組來直接讀取,鉑金溫度計或熱電偶訊號。
  除非透過溫度表頭轉換成電壓或電流訊號,既然如此那就用表頭控制就好。

2.控制的是氣溫、水溫還是加熱器溫度?
   空氣或水擾動的裝制(如馬達)是否能耐180℃高溫?

3.一般常用控制的方法:
   鉑金溫度計或熱電偶--->溫控表---->SCR(SSR)
                                              ------>電壓或電流訊號--->PLC

4.如果硬要用MC控制
  因為溫控範圍很大,應該沒有問題。
  只是MC壽命會減短

楼主:
非常感谢6楼朋友。
1.AD模块如何读取温度?
  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将4~20ma的电信号与温度做曲线,不同温度对应不同电信号,输出不同数值。
2.控制空气温度,它是空压系统中干燥机的一部分,空气通过压缩后,经过干燥机去除空气中水分。
3.我们目前干燥机上用的就是MC,的确寿命很短,我目前计划是将该干燥机由继电器控制改造成PLC控制(04年的老设备),下步考虑用SSR。
还请各位多讨论,留下专业意见,谢谢!

网友D:
大家好,是否能用PLC温度模块控制温度范围, 用内部程序对MC1、MC2、MC3启停进行轮换,有高手的能发个程序,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E:
一般加热的都用SSR固态继电器,这个无触点,对电网波动小。。。。。。。。
可以PID显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6楼朋友。
1.AD模块如何读取温度?
  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将4~20ma的电信号与温度做曲线,不同温度对应不同电信号,输出不同数值。
2.控制空气温度,它是空压系统中干燥机的一部分,空气通过压缩后,经过干燥机去除空气中水分。
3.我们目前干燥机上用的就是MC,的确寿命很短,我目前计划是将该干燥机由继电器控制改造成PLC控制(04年的老设备),下步考虑用SSR。

如果只是改舊設備,

熱電偶+溫控表+SCR(SSR) +加熱管

就可以,不需要用PLC

楼主:
谢谢10楼朋友,我们改为PLC控制,主要是需要将阀门开关反馈信号,接入控制系统,提升设备安全性能

网友B:
SSR(SCR)控制,你要求范围比较宽,采用PID自整定就行

网友F:
很简单,用个QJ71C24与温度控制器通信,参照手册上面如何读写问题值,至于时间的话,就用PLC写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