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不上

楼主(2014-08-27):
网是刚买一根电缆,介绍说支持PPI、MPI、DP口,200、300、400全系列通用,电脑USB接口的,
今天和200通讯时一直通讯不上,刷新N次;设置页没有错,按照他的要求来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A:
端口是否正确,COM端是否和电脑一直,再就是你的线是不是有问题啊,一般的线都比较贵哦,你是不是买的几十块钱的,也有这个问题,
总结就是线,设置

网友B:
全系列通用的,即使山寨的,真的质量好点的,也要上千大洋的。西门庆儿子原装的,价格更高。
如果你的操作正确,且线好,不排除PLC口也有问题。

网友C:
还是在设置那块

网友D:
建议购买正版电缆,西门子对电缆要求特别苛刻,我之前也是各种设置也是不行,换了个贵的电缆就好了。。。。

网友E(2014-09-28):
今天买的一条usb-pt-rs485,遇到一个可以上下载程序,另一个plc怎么都通迅不到,不知什么原因
QQ:532904130

网友F:
S7-200PLC的通讯电缆,用过不少。USB口的只有西门子正版的好用,山寨的都是USB转COM口的,经常掉线。COM口的自己找DB9公母头、三极管、电阻焊一个,也好用。山寨的几十根全扔垃圾桶。

网友G:
com口没错的话就上面说的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