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7):
接受的数据先高位后低位吗

网友A:
FX2N不支持MODBUS,可以用无协议(用RS指令)

楼主:
就是用自由口协议,RS485通信吧,如果我想读取MODBUS的寄存器例如(测量值对应的寄存器为0X0019)通过RS指令怎样读取这个数个数值,称序怎样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2N不支持MODBUS,可以用无协议(用RS指令)

就是用自由口协议,RS485通信吧,如果我想读取MODBUS的寄存器例如(测量值对应的寄存器为0X0019)通过RS指令怎样读取这个数个数值,称序怎样写

网友B:
称重模块用modbus,plc用无协议通信,你要读寄存器0x0019时,plc向称重模块发0x01(plc站地址)0x03(modbus读指令)0x00 0x19(寄存器地址)0x00 0x01(一位数据16bit)0xXX 0xXX(CRC校验码),称重模块返回0x01 0x03 0x02 0xXX 0xXX(寄存器数据)0xYY 0xYY(CRC校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称重模块用modbus,plc用无协议通信,你要读寄存器0x0019时,plc向称重模块发0x01(plc站地址)0x03(modbus读指令)0x00 0x19(寄存器地址)0x00 0x01(一位数据16bit)0xXX 0xXX(CRC校验码),称重模块返回0x01 0x03 0x02 0xXX 0xXX(寄存器数据)0xYY 0xYY(CRC校验码)

有程序可以看看嘛

网友C(2014-10-05):
三菱想搞妈的爸死通信很麻烦,也是时候出专用的集成指令了

网友D:
你要加个FX2N-485-BD
使用RS指令来写
网络上可以下载到的

网友E:
要加个FX2N-485-BD
使用RS指令来写

网友F(2015-01-07):
楼上说的对啊

网友G:
建议用3U,2N写CRC计算很麻烦,不想3U有现成指令可用

网友H:
需要加三菱的RS485通讯模块,然后仔细阅读MODBUS-RTU的通讯协议,也就是报文格式,用三菱的无顺序通讯协议按照RTU的报文格式写就行了。

网友I:
三菱通信不好搞

网友J:
三菱FX3系全部支持MODBUS FX1 FX2系全部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