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7):
如题,生产线上有一桶料液一直在用,现想实现料液少于一定量时进行报警,再少于最少量时,设备停止运行。
各位大神给个建议,用什么方式实现,小弟新手,望说详细点。
液位传感器可能不太好用,料液较粘,怕粘在上面测量不准。

网友A:
超声波液位计可以不
天行健

网友B:
請問料桶 是什麼材質 是否為可透視

還有既然是液體 可以考慮使用重量偵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料桶 是什麼材質 是否為可透視

還有既然是液體 可以考慮使用重量偵測

料筒是铁质,不透明,重量可以考虑,能详细说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液位计可以不

这个造价和稳定度不好吧

网友C:
可以考虑称重,通过智能仪表输出指令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D:
用称重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