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三菱GOT1000连接,无法进行GOT信息取得,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27):
电脑与三菱GOT1000连接,无法进行GOT信息取得,(“GOT读取”按键是灰色的),但连接测试又显示“连接成功”,请教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

网友A:
USB? IP? 若是ehthernet,注意網路號需一致,兩邊不同站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IP? 若是ehthernet,注意網路號需一致,兩邊不同站號
我用的是USB数据线,直接读人机界面的程序,人机与PLC用的是网络通讯的

网友B:
测试通信OK的话,应该可以读取。

网友C:
读取前要先确认GOT1000信息,有这个选项,在读取的按钮下来点,具体是不是确认信息我忘了,现在都是用GT2000,连接更方便

网友D(2014-10-22):
读got和gx不同,要设置的,从哪里读,什么的,

网友E:
用的gt designer3吗? 点右下角的GOT信息取得(E),只是读取程序的话,点“否”。
试一下吧。

网友F(2014-11-27):
用GT D3编辑的画面 用GT D2打不开的

网友G:
把你的触摸屏型号发上来,我也认为是软件版本不够。

网友H:
用GT Designer2读取就OK了,型号太老。

网友I:
有的画面数据不是存储在 C:内置存储器,而是存储在 A:存储卡内,在读取时要选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