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8):
前两天买的一个新的FX1N,不知道怎么的接上电源后,电源灯亮,但是就是不运行,电脑也不能联机。短接输入点也没有反应,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程序输进去了没,运行开关打开了没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B:
运行开关在停止位,电脑应该也可以联机的,是不是端口没设好

网友C:
发张接线图上来看看,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工作电源220有了,24伏也要接的,公共端没有电照样不工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工作电源220有了,24伏也要接的,公共端没有电照样不工作,

胡说八道,24伏不接,plc是可以工作的
hwangdk1987

网友F:
PC与PLC的通讯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G:
程序输进去了没,运行开关打开了没

网友H:
输入端有信号,但是闪烁是吧?
不闪烁,是输入端给了信号也没有反应,输入端的LED灯都不亮

网友I:
程序输进去了没,运行开关打开了没
肯定要打运行啦,而且输不输程序和PLC运行没有关系呀,只要我给输入端信号LED就会亮呀,我现在是给了信号但是LED都不亮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J:
楼主对PLC的了解有多少?我是初学者只有0这些资料也许有帮助。

网友K:
我也是刚学习,编程线要正确安装好的,联机要设置好端口。可以读了也就可以写了
我买了新的和旧的PLC,里面都有试机程序接电源就运行灯亮起了了

网友K:
还是上个图片吧,请高手支招坐等学习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L:
运行开关开不开,只要PLC通电,X端有输入信号,对应的LED灯就会亮
是呀,但是现在就是X端给信号,但是LED灯没有反应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M:
肯定不是程序和开关的问题,输入点都没反应,应该是PLC接线有问题
都没有接线,就只接了电源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胡说八道,24伏不接,plc是可以工作的

只影响输出,PLC是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O:
程序下进去了吗???

网友P:
  开关要在RUN  不是在停止位

网友Q:
先用万用表确认L N是否有220V电压,如果有的话检查PLC输出侧有一个24+ 和com 是否短路或者你连接的负载过大,24+和COM 是PLC自带的24v电源,如果将其短路或者负载超过PLC的承受范围 PLC会自动断电保护,建议将24+ 和 com 拆开再测试一下,如果不是这2个问题的话那就是你PLC本身的问题了, 友情提醒一下COM 和 COM0  COM1  COM2 这些不是同一回事不要搞错了,还输出侧的COM  和输入侧 的COM 是内部导通的。
朋友,我根本线都没有接,所以不存在你说的问题,只是接通电源打上运行开关都不运行,而且短接输入点指示灯也没有反应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R:
正常接上电源后,电源灯亮,运行开关往上打开, 没程序运行灯也会亮起。
是呀,打上去后运行不亮哦

网友S:
楼主有才了,哎,简单处理下,422BD转接口有没有,有的话,试一下就好了,是不在考虑其它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T:
运行开关打开了没,通讯设置好了吗

网友U:
我拿到PLC后,一般通电与电脑连接,先看电源指示灯是否正常,把运行开关向上拨,RUN指示灯会亮,和电脑连接看通讯是否正常,再输入程序看是否正常运行,是否能在线修改写入程序,有这些功能就没啥问题了。
我也是这样做的,全部试了还是不行,我怀疑是主板坏了
向大家学习

网友V:
(电源灯亮,但是就是不运行,电脑也不能联机。短接输入点也没有反应)肯定买的返修品或者假货,电源部分正常,
但是CPU板 I/O板有问题或者没插好,要打开检查

网友W(2014-10-05):
什么型号的?果是3U的话,输入的公共端COM是要接线的,如果你输入信号是负信号,就得接+24V!

网友W:
是1N的话,输入COM得接0V.

网友X:
新人 学习了 哈哈 哈哈 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