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Configurator2一键调整超时

楼主(2014-08-28):
如题,伺服型号是MR-JE-A,伺服转速余约300r/m,每次按下一键调整时软件出现C004报警,按下自动动调整前伺服已经运行,然后中间有一个换向。。。。求解!!

网友A:
运转的节拍太长了,必须小于30秒
或是在换向时的间隔时间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