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疑问

楼主(2014-08-28):
向各位师傅请教:显控触摸屏程序下载了,plc也通讯正常了,但是我里面编辑了开关(x0),按了有反应(画面中按钮有动作),但输出(y0)显示的没有反应,不知道是我那一步出错了,请师傅帮我看看,
我的程序是x0(点动)按下,t0、y0输出,t0时间到y0断开。

网友A:
1.PLC是否是新的,检查一下Y0点是否损坏。2.测试一下触摸屏和PLC是否正常通讯。3.可以将X0换成M0测试一下。
机械臂

楼主:
楼上的师傅,我发现了个问题,我在plcx0端子上给个信号,y0(触摸屏上)就有反应,但在触摸屏上按x0,Y0 就是没反应,怎么回事?不是可以在触摸屏上输入(x0)吗师傅帮帮忙!

网友B:
PLC与触摸屏通信上了吗? 没有报警吗

楼主:
通讯上了,plc上的x0给个信号,触摸屏上也有动作。为什么就不能再触摸屏上给个信号呢?那里做错了?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C:
X0并联一个M0, 屏内用M0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楼主:
用m0也不行按了没反应 plc是fx1s,触摸屏里面设置为fx CPU port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