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松下A5伺服定位不准

楼主(2014-08-28):
松下A5 伺服绝对值定位控制往返几次后位置变了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电子尺算错了,脉冲干扰了,高速牙打滑了,程序写法有错,就这么几种原因,自己去检查。

网友B:
90%都是脉冲干扰,

网友C:
2楼基本都概括了

网友D:
你先看下A5 驱动器的 指令脉冲总和 如果是绝对值定位的话 每一个位置 指令脉冲数据显示出来的值是一定的 不会有1个脉冲的偏差 如果有偏差就是 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有问题
用双胶屏蔽线接控制接头 走线时避开高压线, 控制接头的 13 17 25 接到0V 滤波器全面接到地 就是不要固定在烤漆的板上 程序上控制方式尽量用双脉冲, 如果收到的脉冲1个都没有差 那就是驱动器到马达 有问题 找厂家 即可解决? 希望能帮到你
松下A5伺服定位不准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