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4-08-28):
步进电机驱动器 大家好 请问普通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接不接受差分信号输入 三菱PLC 3U系列 加一个适配器可以控制四个轴,,但输出的是差分信号
原先的 普通基电极开路输入模式还能用不??
多谢
有分哦

网友A:
可以用的
一般步进电机都有这功能的
上海浦东新区15800488213

网友B:
一般的步进驱动不接受差分信号,但有些特殊型号是接收的,价格相对高点。
下载积分:+5(3708407) 热心助人!

楼主:
说得都不一样?????????

网友C:
查查那个步进电机的pdf

楼主:
查了 只画了 一个光耦输入例子 5V 不用加电阻

网友A:
YAKO 2D811 驱动器dp1 off=pu+dr on=cw/ccw
上海浦东新区15800488213

网友A:
Troy TR541-1 CW- CW+ CCW- CCW+ 取决接线方式
下载积分:+5(3708407) 热心助人!
上海浦东新区15800488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