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47系列断路器选型!

楼主(2014-08-28):
在自动化设备配电柜中在选择瞬时脱扣特性C,D的时候,如何选择?我觉得应该选择D型的,但是我见很多设备里装的却是C型。求解!

网友A:
1;电感性负载使用D型如;电动机。
2;电阻性负载使用C型如;电热管。
不断向前

网友B:
也有同样的困惑
五金店里C型的多。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说的!看正泰断路器DZ47-60的说明吧!

网友D:
c型一般是配电用,D型是动力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有同样的困惑
五金店里C型的多。
C型的吗比D型的便宜那么一点,大部分买家吧并不知道怎么去选型,而是看谁卖的便宜,卖家吧有的知道选型,但是也知道卖哪个利润高点,哈哈,卖家,买家的心里不一样的,能用就行

网友F:
各位大侠,在鄙人设计中一直是
照明电路使用C型,动力回路使用D型,因为D型的峰值电流比C型的要大一个等级。

网友G:
照明,控制电源,微小负载,阻性负载,可用C型。向电机这样启动电流大的要用D型,因为他们的脱扣电流曲线是不一样的,当然如果是电机,可以选择比D型大一级的C型也是可以的,因为在电机电路中过载有热继电器保护,此时的断路器还是主要是短路保护。

网友H:
现实的情况是有很多人不知道有C型和D型之分。

楼主:
那天去买断路器,本来想买D型的,结果人家只有C型。很大的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