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输出和显示不一致?

楼主(2014-08-28):
如上图: Q0.0和Q0.1程序都有输出,但PLC上显示Q0.0灯亮, Q0.1灯灭,
将程序改为下图: 输出和显示都正常?请假是何原因? 限制双线圈吗?

网友A:
图一Q0.1 用了两次,当然不行,图二,只用了一次
天行健

楼主:
谢谢 学习了 好像三菱的有个是否检查 双线圈输出 在西门子里面没找到,原来限制双线圈!

网友A:
图一不是一般的错误
天行健

网友A:
有谁知道为什么不允许双线圈的存在
天行健

网友B:
楼主仔细了解下PLC的工作原理就会清楚为什么不能用普通输出双线圈

网友A:
下午看了一下有关的资料,明白了一些。打个比方,用双线圈就好比一直在一个周期内无条件的用置位复位,或复位置位,置位置位,复位复位等几种情况。
双线圈就是对一个bit位在一个周期反复操作,所以只能对最后一个状态有相应的动作
天行健

网友C:
双线圈是可以用的 但是要有条件的 使用 上面的肯定不行
永远年轻

网友D:
一般多次出现的,我一般是Q0.0--VB0(V0.0-0.7) Q0.1--VB1(V1.0--V1.1)..........在最后就是比较指令,大于0就输出Q点,当然这针对于一般的出现次数多的,不要和我说脉冲的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图一Q0.1 用了两次,当然不行,图二,只用了一次
正解

网友F:
线圈重复使用的,后面个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