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里面w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4-08-29):
三菱A系列PLC里面w是什么元件,可以用什么元件替代。改造项目,威纶触摸屏字输入元件里面没有w可供选择,只有D .

网友A:
通讯寄存器

楼主:
能详细说明下吗,谢谢!

网友B:
我知道Q系列里面,W是PLC与PLC通信用的,相当于本地的D

网友C:
连接寄存器,你用D代替就行了,注意16位还是32位的!

网友D:
链接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