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 中 组织块 函数块 函数 数据块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4-08-29):
求大师讲解

网友A(2015-01-03):
同问,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B:
与300,400的一样。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C:
组织块是CPU中操作系统与用户程序的接口,由操作系统调用,用于控制用户程序扫描循环和中断程序的执行、PLC有启动和错误处理等
FB功能块 FC 功能 都是用户编程块 其实都类似于子程序 但是功能块FB有"储存功能;的块。功能FC块是不带储存功能的块,用是要先赋值后使用。
数据块DB 就是用于存放执行用户程序时所需要的变量数据的数据区,就相当于存储区 如200PLC的V区
下载积分:+1(游说上帝) 说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