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rs485连接昆仑通泰的lan口网线要如何接?

楼主(2014-08-29):
如题,不经转换器,直接对接,有谁知道!

网友A:
我没做过这样的连接。如果你确定有这种连接方式,那么,网口4组线,RS485是1组线,你试试呗

网友A:
我没做过这样的连接。如果你确定有这种连接方式,那么,网口4组线,RS485是1组线,你一组一组试试呗

网友B:
485对lan 是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