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源问题

楼主(2014-08-29):
我厂制袋机步进电机电源报警指示灯一直亮。型号BD3SFD。问题在哪?请教高手,多谢。

网友A:
拆开负载通电看看还会有相同的报警么,如果有就是本身的问题,如果没有就是外负载的问题。

楼主:
拆开负载还是同样问题。不过停机一晚上,早上开机报警指示灯不亮了。开机正常。只有正传没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