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楼主(2014-08-29):
喇叭又叫扬声器,是一种十分常用的电声换能器件,在出声的电子电路中都能见到它。喇叭的种类繁多,而且价格相差很大。音频电能通过电磁、压电或静电效应,使其纸盆或膜片振动周围空气造成音响。按换能机理和结构分动圈式(电动式)、电容式(静电式)、压电式(晶体或陶瓷)、电磁式(压簧式)、电离子式和气动式喇叭等,电动式喇叭具有电声性能好、结构牢固、成本低等优点,应用广泛;按声辐射材料分纸盆式、号筒式、膜片式;按纸盆形状分圆形、椭圆形、双纸盆和橡皮折环;按工作频率分低音、中音、高音,有的还分成录音机专用、电视机专用、普通和高保真喇叭等;按音圈阻抗分低阻抗和高阻抗;按效果分直辐和环境声等。

一种喇叭鼓纸的制作方法,所需装置包括有一纤维布体、一含有液态树脂的树脂槽、一烘烤装置、一成型模具及一裁切装置等单元。所述方法为:将纤维布体含浸于树脂槽的液态树脂中,并经烘烤装置的烘干、成型模具的压合成型,最后经裁切装置裁剪,即完成一喇叭鼓纸的制作。其中液态树脂含固态物,且含量占液态树脂的50%以上,其可在成型模具压合时,于纤维布体纱线的缝隙形成一树脂膜,隔绝空气由纤维布体的经纬纱线的间隙穿透,解决鼓纸漏 气率高的问题。

请问大家知道喇叭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吗?

参考文献:
http://www.docin.com/p-107174196.html

网友A:
想干啥。。。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这个其实你知道喇叭的结构就知道它的制作方法!

网友C:
楼主是喇叭厂里出来的,明知故问。

网友D:
可不可能通过自动化,自己生产呢

网友A:
光音盆打浆流程就无法实现自动化。。。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楼主:
想通过这个平台和大神们一起来实现自动化。

网友A:
上半年在做打浆自动加药系统,宣告失败。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楼主:
打浆自动加药系统?这个可以有,能否把方案放上来一起检讨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不可能通过自动化,自己生产呢

完全可以的,听说国外20年前就可以了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你知道喇叭的结构就知道它的制作方法!

大神有什么好的制作方法请分享一下嘛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喇叭厂里出来的,明知故问。

renzhe 大师为何这样说呢?

网友E:
鄙人知道。。。。。。

网友A:
管道加药,时间长会沉积堵塞管道,所以不可行,试用了3个月,问题就出来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楼主:
是不是药水有严重的腐蚀性,是沉淀积堵原因在,那装置应试用不锈钢等。

网友A:
不锈钢会和硫酸铝反应。。。只能是塑料。。最大的问题是沉积,没沉积都好办。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楼主:
想没沉积只能不停的搅拌,这个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A:
管道里怎么搅拌?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楼主对喇叭情有独钟,喇叭虽好,但是要有节制哦!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对喇叭情有独钟,喇叭虽好,但是要有节制哦!

工控狂人大湿好!按这样 发展下去估计节操都保不住了对吧!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道里怎么搅拌?

管道有管道的输通方式方法,搅拌也是一种,应该还有更佳的方法。

网友A:
管道蜿蜒曲折,源远流长,真心没什么可行的清理方式,另一方面,若需要经常清理管路,对正常工作有很大的影响,也不切实际。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楼主:
能否这样,每一次加完药水后处用清水自动清洗。

网友G:
喇叭好坏差别很大

网友A:
用清水冲洗的话有这么几个问题:一,如果打浆机有10台,那么管道都得独立,也就是一个打浆机一个加药水管路,管路也会比较繁多;二,如果清洗的水不能排干净的话会影响下一次的加药量,这样也会影响音盆质量。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喇叭好坏差别很大
喇叭股纸决定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