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两电机停在同一水平位置。

楼主(2014-08-29):
有两电机现同时得电(同时升降),前提条件是两电机为同一品牌、同一型号。启动前两电机在同一水平位置,当运行一段距离后出现两电机已不在同一水平位置;出现这种问题估计主要有几点原因:1、电机带负载,另一基本空载;2、两电机转速有差异;3、两电机所连接的减速机有略微差异。
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两电机永远运行在同一水平位置或者停转时能保证在同一水平位置。比如有没有什么检测的工具或传感器?

网友A:
1电机带负载,另一基本空载,不明。
2两电机转速有差异,这个无解。除非买高精密电机。
3减速机也是一样的道理。
4用伺服控制器可能更好一点。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电梯的控制,用变频器,伺服控制等,添加近点传感器。

网友C:
需要用到同步控制,买支持同步控制的伺服吧,一路脉冲发给2个伺服,2伺服间进行位置反馈再进行控制

网友D:
可以在电机的轴端加个编码器作为反馈信号和矫正的工作。。。

网友E:
最好拍个照来看一下,不然很难找办法啊

网友F:
好像除了高精度伺服,这样问题是无解,一般的电机都有转速误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电机的轴端加个编码器作为反馈信号和矫正的工作。在加变频器校正。。

网友H:
加编码器中断比较补偿找正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I:
可以用同步电机加脉冲控制

网友J:
如果不考虑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话,可以从机械方面考虑,只从一个电机出来,算好传动比,应该也可以。

网友K:
根据图片,两边机械部分各增加拉线编码器,作为反馈就行了。

网友L:
这个在焊接设备上很 常用啊。电机后面价格编码器,比较两个编码器的脉冲数,然后控制相应的电机启停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个在焊接设备上很 常用啊。电机后面价格编码器,比较两个编码器的脉冲数,然后控制相应的电机启停

焊接变位机用的是伺服好不?

网友N:
建议用伺服,精度高一些,也可以加编码器进行反馈控制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根据图片,两边机械部分各增加拉线编码器,作为反馈就行了。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P:
引用 网友C:
需要用到同步控制,买支持同步控制的伺服吧,一路脉冲发给2个伺服,2伺服间进行位置反馈再进行控制

正解
  • 下载积分:+1(zhangli019) 热心助人!
  • 不断向前

网友Q:
    就象11楼说的一样,一边加一个拉线编码器。一主一从的跟随运动就可以了。因为是普通电机有可能跟随会有延时几秒。

网友R:
    用位移传感器呢?

网友J:
    直接拆掉那边负载轻的电机和减速器,两根丝杆上各装同步带轮,用同步带传动就可以了,只有调整的好,精度在0.1毫米以内。其他办法除两边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外,均不可能达到。
  • 下载积分:+1(zhangli019) 热心助人!

网友S:
    加钢绳同步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S:
    加钢绳同步

    能说的清楚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用位移传感器呢?

    能说的清楚点吗?

网友T:
    加编码器控制  经济又实绩

网友S:
见过修汽车的举升机两边的液压缸是怎么同步的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U:
参考龙门同步的原理,用支持同步控制的产品。这个不通过同步,只是人为程序控制的话,硬件软件误差比较利害。

网友V:
引用 网友S:
见过修汽车的举升机两边的液压缸是怎么同步的吗?
那好像是用的分流集流阀吧,用在这里不合适。用编码器反馈倒是不错,建议加载减速器输出端。或者如果是一主一从的话,如果从机负载不重的话可以用同步带代替试试。

网友W:
我觉得利用编码器来做反馈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X:
加编码器,两边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