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小日本把N24与地线接在一起,几个开关电源的N24也连在一起,有问题吗?

楼主(2014-08-29):
小日本把N24与地线接在一起,几个开关电源的N24也连在一起,有问题吗?
我厂里的设备,他们就是那样搞的。一直在用,也没什么问题!
把一个输入点与设备金属部分接通就能形成回路了,作为输入信号。
不知这样有没有什么缺陷和隐患???

网友A:
我一直也是这样用,从没出过问题啊。

网友B:
这样对低压设备才是很好的保护。

网友C:
你看看德国有些图纸,也是这么接的。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D:
昨天看个摩托车电瓶也是这样接的。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E:
一般西门子重要模块24伏工作电源负极与底板是通的 。也是防止负极线断线,是不是重复接地减少聚集电压最快的释放掉,我说错了大家修正,不要取笑,
下载积分:+1(15184446525) 好贴好贴!

网友F:
厂里的设备是20年前德国原装货,也是这么接的,电机接地线与N24是连在一起的,也没见坏过。

网友G:
N24就是负极,与地线连接没有问题的!

网友H:
现在很多设备都这样接的

网友I:
就是共地,这样做好处之一就是搞干扰

网友J:
9楼说得对,N24跟地接主要是为了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K:
是可以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放心的用吧

网友L:
不错不错,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M:
如果接地线断路了,那不就是N和外壳连接了,如果哪天相序再变化下,呵呵,好玩了。

网友N:
没问题,放心用!

网友O:
机台烧电焊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P:
客车上弱电都是这么接的 ,没问题的

网友Q:
是N24哦,不要以为是N线。

网友R:
直流电源的负极一般都是接地的,汽车,叉车,还有就是冲床的送料装置低压24V直流,都是接地,

网友S:
楼主的头像很拉风!!!!!!!

网友T:
N24与地线接在一起很多的,PLC上不是有连接片直接相连的吗,有抗干扰和保护作用

网友U:
N24接地,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