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厨房里的插座问题

楼主(2014-08-30):
[size=6昨天晚上要做粥,电压力锅的三孔插头刚一插入墙壁上的插座内,就看到电火花。
把厨房里的所有三孔插座式了一遍,都有火花,每个三孔插座和两孔插座在一个插板上,
两孔插座插入用电设备就正常,厨房照明灯正常,家里其它房间的插座都是好的,
只有三孔插座有问题,请问有哪些原因造成三孔插座插入用电器会产生电火花
]
肥仔米

网友A:
小学生的问题不要问了吧

网友B:
估计你的压力锅开关是打开的,然后再插的插座,压力锅起码有个400W的功率吧,当然会有火花

网友C:
哈哈 你小子 好好想想 自己有没有 在工作中出现过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学生的问题不要问了吧
小学生的问题也,能吸引你的眼球,太经不起诱惑了
下载积分:+1(wwfxx)

楼主:
下午,把插座打开,也没发现,有哪根线松动。哪位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D:
这个可能跟插座的擀有关系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E:
先把压力锅打到OFF,再插插头也有火花?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

网友F:
拉弧。。三脚插头是不是比较难插?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G:
难道漏电了,你的地线接的零线?

网友H:
什么情况都有,LZ还是老人啊.

楼主:
要快速解决问题确实需要经验,多次动手,分析。电压力锅插很多次插入插座,都有电火花,我后来想到插座没有问题
一定是电压力锅的问题,拿表量了,插头的火线和零线,量不出短路(没有蜂鸣响声),把电源线拔了,直接量锅的出线,也没
有短路。再后来看到插头处有融化的绝缘材料,换了一根电源线,就好了。

网友I:
你的地线接的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