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RS指令 MODBUS URT

楼主(2014-08-30):
三菱FX2N RS指令 MODBUS URT通信怎样写接受数据的内容和程序

网友A: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
这样说吧,应该是MODBUS RTU吧
如果要读取对方设备的内容,应该要知道对方设备的报文格式
建议找三菱手册的通信编先看看。
自我解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
这样说吧,应该是MODBUS RTU吧
如果要读取对方设备的内容,应该要知道对方设备的报文格式
建议找三菱手册的通信编先看看。
报文格式和发送的内容我写好了,就是接收的内容不知道怎样写

楼主:
报文格式和发送的内容我写好了,就是接收的内容不知道怎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