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30):
小弟新接触PLC,现在的要求只有一个:通过PLC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然后再带动步进电机运动(不用区分正反转,只要能动起来就行)。
现在的问题如下:我编写了一个简单的PLC程序,给PLC通电之后,输出端100.00的指示灯也能亮起来,但是电机却不运转啊!
在线等,求指点。。

网友A:
控制步进驱动器,要要发脉冲的啊
还有步进驱动器也要设置呀,步进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

楼主:
步进电机设置的是4000细分,电机的步距角是1.8度,

网友A:
360/1.8=200 等于电机转一圈需要200个脉冲 步进驱动器然后再设定一下细分书
200*细分数=电机转一圈 PLC要发的脉冲数
你的细分数设的有点大了
还有步进驱动器其他的设定  还有接线

楼主:
细分设定好了,现在这个程序这样编能让步进电机转起来吗??

网友A:
SPED #0000 #0000 D0

网友A:
要多看看手册

楼主:
[upload=2][upload=1] 大侠,我用上面这个程序输入到PLC里面去,然后用PLC的100.00接步进电机驱动器的cp-,步进电机驱动器的cp+接DC5v的正极,PLC的com端接DC5V的负极。然后步进电机驱动器设置为800细分,请问0.00接通后,电机为什么不转啊??

[upload=1]